[原创] PSS+PSTB仿真

楼主(2024-08-06):
大佬们 在做一个斩波运放的时候进行stb仿真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已经改了电路的斩波频率 都是这种结果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将最大的扫描范围增大实现 从原来的1M到现在的100M

楼主:
方法是向这个哥学的
可能的解决思路:
1. pss设置里,Options-Accuracy把maxacfreq填入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
2. pss的output harmonics设置,要么把number of harmonics填入beat freq乘以填入的数字能够达到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但最大数字一般不建议超过1000或1500,否则仿真可能不收敛),要么改为select from range,再填入最小最大频率;
3. pstb仿真,sweep type不要用automatic,改为logarithmic,并把每decade的点数填入至少20或更大,数越大pstb仿真得到的波形精度越高但仿真时间也会更长。
另外,扫描起始频率不需要填10^(-5)Hz,太小了。还有就是通过MC仿真来验证pstb性能有些浪费。如果通过上述设置有改善,记得回复发图看看是否有效。

网友A(2024-09-24):
楼主知道全差分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吗,卡好久了,用PSS+PSTB,用cmdmprobe,CMDM值设为-1,按照你提供的方法设置,出来的结果非常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全差分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吗,卡好久了,用PSS+PSTB,用cmdmprobe,CMDM值设为- ...

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可以交流下吗

没有解决,qq:1572062721,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决,qq:1572062721,交流交流

加你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全差分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吗,卡好久了,用PSS+PSTB,用cmdmprobe,CMDM值设为- ...

开关电容的仿真最简单的方法是用VCVS在连续时间完成仿真,之后再用开关电容实现在PSS+PSTB仿真,如果非要看离散时间的,你可以不用CMDM去做,因为全差分电路在开关电容正常工作时是能够有理想共模的

网友C(2024-12-10):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可以交流下吗

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可以交流一下吗?

增大积分范围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全差分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吗,卡好久了,用PSS+PSTB,用cmdmprobe,CMDM值设为- ...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 仿真出来负增益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可以交流下吗

老哥,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仿真负增益的情况,PSS+PSTB还仿真不动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全差分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吗,卡好久了,用PSS+PSTB,用cmdmprobe,CMDM值设为- ...

大哥解决了吗?我也卡住了

网友:
遇到这个情况,你把谐波数变得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仿真负增益的情况,PSS+PSTB还仿真不动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