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G的蒙卡仿真问题

楼主(2024-08-06):
对做的BG进行蒙卡仿真发现在常温和高温下MC的值会变得很大;一开始以为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但后来发现运放输入对管的body和source接在一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若body接电源跑MC的话一切正常。

后续加Iprobe跑完稳定性后,没有删除Iporbe的情况下又跑了一次MC发现在高温下又出现异常情况,删除Iprobe后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且为啥输入对管的body接法会影响MC呀?

body和source接在一起

body和source接在一起

室温和高温MC有异常

室温和高温MC有异常

body接电源

body接电源

MC一切正常

MC一切正常

网友A:
iprobe应该对仿真结果无影响,跑mc之前,PVT跑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robe应该对仿真结果无影响,跑mc之前,PVT跑过没?

在不同工艺和温度下跑了tran都是正常的,不同温度和工艺角下Vref有20mV左右的一个变化

网友B:
iprobe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robe咋接的?

接在运放的第一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