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pt生成.lib啊?急急急!

楼主(2024-08-06):
老板要求学会生成.lib 可是我一个版图没有pt使用经验,求大佬指点!!!!!!!!

网友:
Primetime可以在文档中搜索ETM,它可以分析时序导出block级IO的时序库。

网友A:
启pt工具,先把库,网表吃进去link,然后把约束吃进去,就可以使用extract_model命令写lib出来了;具体环境啥的可以网上搜搜,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pt工具,先把库,网表吃进去link,然后把约束吃进去,就可以使用extract_model命令写lib出来了;具体环境 ...

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
invoke PT.. restore the session.. run extract_model cmd..

网友:
打开pt后,restore一个session

然后执行以下命令:
extract_model -library_cell -format lib -output xxx(自己起个lib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