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式DC/DC BUCK变换器,如何仿真环路带宽?

楼主(2024-08-06):
请问群友:电压模式DC/DC BUCK变换器,如何仿真环路带宽?如何确定GM误差放大器带宽?

网友A:
如何仿真loop gain --> simplis or spectre 上面建equivalent circuit behavior

real circuit的話可以run pss or pstb, 或者查一下以色列的教授Sam Ben-Yaakov在Youtube上面有用transient去simulate
loop gain的範例 (LTSPice)

Gm的BW 你是要對地open loop Gm-type II or feedback closed loop type-II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仿真loop gain --> simplis or spectre 上面建equivalent circuit behavior

real circuit的話可以run  ...

谢谢大侠回复,要GM带RC的开环那种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仿真loop gain --> simplis or spectre 上面建equivalent circuit behavior

real circuit的話可以run  ...

real circuit的話可以run pss or pstb, 或者查一下以色列的教授Sam Ben-Yaakov在Youtube上面有用transient去simulate
loop gain的範例 (LTSPice)
=> ONLY hspice

HOW ?

THANK YOU .

楼主:
我的时钟260K,环路增益定30K左右,GM+RC开环放大器,这个GM带宽定多少?请表明0dB/-3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要GM带RC的开环那种类型。

那種open loop Gm equivalent circuit = Gm Rout CL

假如你 type II compensation: Rz, Cc1, Cc2, Gm 這些parameters

那你open loop Gm BW 要完全不影響到整個 type II comp. frequency response

CL << Cc2就好

正常可以直接拔掉Cc2 用open loop Gm 的CL當Cc2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al circuit的話可以run pss or pstb, 或者查一下以色列的教授Sam Ben-Yaakov在Youtube上面有用transien ...

用transient run ac 與用什麼simulator無關

他就是很單純的 transient sweep 在loop 裡面inject sinusoidal (比output ripple大個20倍左右) 然後看output voltage 頻譜同樣那個頻率的成份
(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open loop Gm equivalent circuit = Gm Rout CL

您说的CC1,CC2,CL是指什么?一般只有2个电容,一个与电阻串联,一个并联在它们旁边,且这个电容要远远小于与电阻串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CC1,CC2,CL是指什么?一般只有2个电容,一个与电阻串联,一个并联在它们旁边,且这个电容要远远 ...

Cc1 --> 跟電阻Rz 串聯形成zero的部分

Cc2 --> 並聯的那個小C for high frequency pole

Cc2 本質上會跟Gm的output parasitic CL 並聯

所以一起考慮就好 這樣second pole of type-II comp. = 1/Rz x (Cc2 +CL)

這個是你要的值就行

楼主:
也就是这个GM+RC放大器的0dB,-3dB带宽如何确定,与环路带宽什么关系?目前振荡器时钟26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仿真loop gain --> simplis or spectre 上面建equivalent circuit behavior

real circuit的話可以run  ...

DD_cebelas您好,
1、我用PSS+PAC仿真DC/DC,请问AC源加误差放大器GM哪个端口?GM一个接参考源,另一个接环路,是仿真开环还是闭环?
2、我把AC源放环路中,PAC仿真报找不到AC源,放GM输入参考源端可以仿真,但平时放大器开环仿真是放在环路中的。

3、DC/DC的PSS+PAC仿真,是不是不能开环,必须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