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版图里掉不出mos管版图

楼主(2024-08-06):
版图只显示G,其他的都不显示,报错如下,单独打开mos的layout都可以正常看到

网友:
看样子是你的pcell生成过程中代码出错了,这种情况首先排除PDK安装是不是正确的,有可能被修改过了。第二种再排查一下你是不是导入了其他库或者函数,导致这个pcell使用的某个函数被重载了,导致出错了

网友A:
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就好了

重启也没解决

网友B:
重新attach一下库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attach一下库试试 ???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C:
按 E  设置scroll  percent  为2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 E  设置scroll  percent  为25试试

设置的就是25

楼主:
我重新创了一个library绑定就没问题

网友:
库里面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网友D(2024-09-23):
库的path路径是不是没有对应到相应的pd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的path路径是不是没有对应到相应的pdk

对应了,应该是这个library有点问题,我重新建了个librar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