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产品封装后背面过绿求解

楼主(2024-08-06):
现在已经确认是基板问题,IC产品封装完后 背面基板纹路很清晰而且特绿,是因为啥导致的?

网友A:
是说Die贴到基板上面后,基板的ball 面纹路清晰且发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Die贴到基板上面后,基板的ball 面纹路清晰且发绿?

是的

网友:
一般基板较薄时,会在塑封后显现处die的轮廓。但你反馈的纹路和颜色没有经验。
你反馈的颜色差异是背面全部?一般基板背面需要加热,烘烤,会不会是烘烤后变色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基板来料表面是偏雾面的粗糙度大,封装完成后某些工艺导致粗糙度变小了。

楼主(2024-12-13):
已解决,烘烤时不加入氮气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烘烤时不加入氮气即可

氮气是防止氧化的吧,和过绿相比是不是危害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