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buffer降低功耗

楼主(2024-08-06):
请问基准源后的buffer怎么降低功耗? 分呀电阻小了电流大,分压电阻大了后级驱动能力不够,怎么折衷呢?有什么新结构和方法吗

网友A:
用来干啥的,驱动能力为啥和分压电阻有关,不是和功率管尺寸有关吗?是不是还需要提供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干啥的,驱动能力为啥和分压电阻有关,不是和功率管尺寸有关吗?是不是还需要提供负电流? ...

用于电源芯片里。是和功率管有关,不用提供负载电流,但要提供一系列的Vref,后面比较器翻转可能会影响前面别的Vref ,电阻太大可能会有较大波动就。  所以也没有代替buffer的方案 提供多个Vref

网友B:
你也没啥办法啊,不给功耗的话就加decouple的电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没啥办法啊,不给功耗的话就加decouple的电容呗

想到的也是只能给电容牺牲面积了,但如果比如有十个电压就给太多了。。

网友C:
不想给电容就10个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给电容就10个buffer。

emmm

网友D:
关于源跟随器/射极跟随器的源极电阻/射极电阻起多大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取大,功耗大,即内部电流比输出电流大,是不是抗噪声更好?

网友E:
FVF buffer or adaptive bias buffer

网友:
就是射极输出器结构,发射极接一个电阻到地那种,然后从发射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FVF buffer or adaptive bias buffer

第一次听说FVF 我去googl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源跟随器/射极跟随器的源极电阻/射极电阻起多大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取大,功耗大,即内部电流比输出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VF buffer or adaptive bias buffer

大概可以提升buffer 源级电压的稳定性? LDO输出在这个节点可以应用这种技术。 但reference的buffer下端要接一大串电阻,有很多输出电压点,离buffer源级远的电阻和输出电压点的电压波动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