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只能在bash下识别virtuoso,calibre指令,如何在csh下也可识别?

楼主(2024-08-06):
大佬们,,

我在网上找到虚拟机,只有bash下才能识别virtuoso, calibre,这些EDA指令。

但是我有一些脚本是用csh写的,比如很多环境变量是steven 来定义,
然后脚本里也会调用一些calibre命令,这样在csh下面,跑到有命令的地方就执行不了。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怎么可能只有bash才能打开工具,你在bash里启动一个csh子shell, 并且不要用别名,看能不能打开工具

我想你的虚拟机应该是只配置了bash的初始化文件,然后csh又不是通过bash继承,那自然要单独配置csh的初始化文件(.cshrc)才可以打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只有bash才能打开工具,你在bash里启动一个csh子shell, 并且不要用别名,看能不能打开工具

我想你 ...

老哥,我是linux小白,不太明白你的在bash里面启动csh shell是什么意思,

你看下图,我在工作目录下,打开一个终端,默认的shell是bash, 然后
我运行 /bin/csh , 切换成 csh, 再打开virtuoso, 显示命令找不到。 然后我再/bin/bash,再运行virtuoso就可以成功打开virutoso.

然后你说的这个csh初始化应该怎么弄?

网友A:
配置可以看 ~/.bashrc 和 ~/.cshrc 以及里面 source的文件,比如说命令找不到一般是 PATH 变量没设,但这种变量是共享的,怀疑 virtuoso 根本不是可执行命令而只是icfb的别名 (alias)

想知道virtuoso的path在哪直接在bash下  which virtuoso 就知道了

其他linux问题问 kimi/豆包/文心一言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可以看 ~/.bashrc 和 ~/.cshrc 以及里面 source的文件,比如说命令找不到一般是 PATH 变量没设,但这种 ...

谢谢老哥。。。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2024-09-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csh下which virtuoso没命令,添加路径以后好像还是不行,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