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出gds时,生成的文件存放位置问题

楼主(2024-08-06):
导出gds时会生成一个xStrmOut_cellmap.txt文件,我想问一下这个文件的存放路径在哪儿修改?求大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默认应该是你运行virtuoso的目录下

网友:
第一行那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应该是你运行virtuoso的目录下

对,就是生成在我的启动路径下,但是我想改这个路径,不知道在哪儿改

网友B:
3#说的对。
stream File                      点开三个点...可以选放的路径。

网友:
在xstream Out 下面把路径及文件写在log File下面,注意输出文件的后缀。

网友C(2024-11-20):
我也是想知道的

楼主(2025-04-25):
引用 网友B:
3#说的对。
stream File                      点开三个点...可以选放的路径。

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想知道的

点开more option,然后点report,就可以填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