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imer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4-08-06):
Timer可以用来当作watchdog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不过通用mcu一般都有watchdog吧 主要是看时间和复位等级那些 用timer能实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不过通用mcu一般都有watchdog吧 主要是看时间和复位等级那些 用timer能实现就行 ...

除了做watchdog还能做什么??

网友:
软件定时用

楼主:
那时间到了,任务没完成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间到了,任务没完成怎么办

什么任务?就是个计时器而已,其他交给软件来判断应用逻辑

网友:
timer可以用来产生pw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