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希望有大神能够详细介绍ant的DRC的含义

楼主(2024-08-06):
1、想通过DRC使超过一定长度的metal报出来
2、逐字逐句的说明一下每句话的含义,便于自行更改其他DRC rule,跪谢

楼主:
其他rule调一调应该也能用

楼主:
C的值在ant报错的时候会显示在ANTENNA.db里面(我的DRC rule有显示),如果没有查design rule

网友A:
其实你可以问问A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问问AI

不会吧,那玩意能有这么细节

楼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7977270659411834    百度确实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玩意能有这么细节

你可以试试 通义

网友B:
我觉得再厉害的人为你逐字逐句的讲,要求有点过分了。svrf中有关于这些的解释,想着写rule就从基本的做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再厉害的人为你逐字逐句的讲,要求有点过分了。svrf中有关于这些的解释,想着写rule就从基本的做起来 ...

前面我已经把我提的问题解决了,谢谢您的提醒,我这样提的目的主要是想掌握当design rule 变化的时候怎么应对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