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如何抽取电感

楼主(2024-08-06):
请教一下,模拟电路中如何抽取电感,可以通过哪些工具抽取?

网友:
抽取电感寄生参数?用QRC或SARTRC

网友:
HFSS准确吧!

网友:
硅片上的用EMX

网友:
看是什么电感,layout上的用calibre就行,bonding线和框架上可以用Q3D,HFSS,相比之下Q3D简单点,HFSS要先转S参数在转Y参数再提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