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SM实现的小数锁相环kHz频偏处的尖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06):
一个DSM实现的小数锁相环,锁定频率在25GHz左右,当小数分频比为0.5或0时测试得到的相位噪声曲线上在固定的2.45kHz频偏处有尖刺,当小数分频比为0.25或0.75时则没有尖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说明DSM输入未0.5和0时其输出随机性不够,是一个频率为2.45kHz的重复序列呗

网友B:
DSM基于0和0.5的随机性不够,难道是没有加dith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基于0和0.5的随机性不够,难道是没有加dither吗?

加了dither呢~那要怎么验证是因为随机性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DSM输入未0.5和0时其输出随机性不够,是一个频率为2.45kHz的重复序列呗

那要怎么验证是因为随机性不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dither呢~那要怎么验证是因为随机性不够呢?

matlab一下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一下看看呗

我将我的DSM代码放进modelsim里看波形,没看到周期性,请问matlab一下具体怎样才能看到周期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我的DSM代码放进modelsim里看波形,没看到周期性,请问matlab一下具体怎样才能看到周期性呢?

直接对DSM的输出波形做个fft,看有没有spu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我的DSM代码放进modelsim里看波形,没看到周期性,请问matlab一下具体怎样才能看到周期性呢?

直接对仿真波形做fft,看有没有spur

网友(2025-08-18):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仿真波形做fft,看有没有spur

DSM的输出不是一个3bit的数字序列吗?请问是用DAC把3bit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然后再fft吗?fft之后要怎么看有没有spu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