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制电阻提后参,有property error,可以忽略吗?

楼主(2024-08-06):
项目中用到了一个定制电阻,该电阻的width比pdk的最小值要小很多。跑了lvs,可以通过。但是跑pex提后参的时候,报了一个property error。意思是这个电阻的尺寸和原理图的尺寸不一样。这个error可以忽略吗?calibre文件是可以保存并仿真的。求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一般是原理图调的什么尺寸,layout里面显示的就是什么尺寸。我说的这个器件尺寸是pdk没有的,自己画的

网友A:
这需要你们项目的人拍板
我说可以忽略,你信不。当然也可以改rule 不让他报这个error,但是也需要你们项目的人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你们项目的人拍板
我说可以忽略,你信不。当然也可以改rule 不让他报这个error,但是也需要你们项目 ...

感谢大佬回复,我去问问领导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