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出现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问题

楼主(2024-08-06):
为什么版图中显示的就是source中出现的net点数,但是lvs识别出来的却是没办法和电路图对应net点数的数字。

网友A:
先保证没有vdd,vss相关的incorrect,再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没有vdd,vss相关的incorrect,再看这个。

VDD和VSS能识别出来的,就只剩这种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D和VSS能识别出来的,就只剩这种错误了

如果没有vdd vss, port,nets,open,short相关的问题,你对应的spice 也是全的,有的工艺是需要除了std cell 额外的spice,这个会有useguide的,比如三星的工艺会需要额外的source.add的spice的文件。然后这些都没问题,你在看,这个报在哪些区域,hcell加上你会知道哪些cell不过,重点观察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vdd vss, port,nets,open,short相关的问题,你对应的spice 也是全的,有的工艺是需要除了std ...

我这是针对数字layout的,纯版图的,没搞过,但是工具是一样的,我看他们也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针对数字layout的,纯版图的,没搞过,但是工具是一样的,我看他们也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

感谢感谢

网友:
建议在LVSOption界面,report栏位把FX打开,这样可以看到工具建议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