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

楼主(2024-08-06):
请教个问题,power-domain存在嵌套,A power domain 包含 B power domian, B power domain包含C power domian,在B 和C 分别用upf2.0写法定义isolation strategy。 pnr中没有问题,但是到V  C  L  P中,会将A到C的路径,认成为B到C的路径。觉得iso cell的enable信号接的不对,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按这里的描述,A到C的路径一定会分成A到B和B到C两段吧,假设经过 B/in和 B/out, 那加上下面这句?
set_port_attributes -ports {B/in B/out} -feedthrou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里的描述,A到C的路径一定会分成A到B和B到C两段吧,假设经过 B/in和 B/out, 那加上下面这句?
set_port ...

谢谢大佬,这句话是告诉工具,这条net是feedthough 不要插iso cell对吗? A -->B-->C的。A的逻辑是mbist 的logic,原来func mode下是没有的。其实我想A-->C 插一个iso cell就可以了, A-->B的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里的描述,A到C的路径一定会分成A到B和B到C两段吧,假设经过 B/in和 B/out, 那加上下面这句?
set_port ...

我试了下,没有成功。因为是嵌套的。ports貌似只能指定同一个module的。 而且要加一个-model选项。 这里的-model是指cell的 cell_name吗?

网友B:
你只需要确认在你OFF2ON 的情况,你嵌套的ISO 能工作,即ISO_EN 能够enable 就行;
不过基本上ISO_EN 最好都是从AO domain 的reg 过来,这种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确认在你OFF2ON 的情况,你嵌套的ISO 能工作,即ISO_EN 能够enable 就行;
不过基本上ISO_EN 最好 ...

谢谢回复, 这种iso 嵌套的情况,ic c2处理的不好,vclp会报ISO_BUFINV_FUNC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种iso 嵌套的情况,ic c2处理的不好,vclp会报ISO_BUFINV_FUNC的错,
...

VCLP 不太了解;CLP 的话,就是我上面说的,如果你的ISO 对应的domain boundary 存在OFF2ON ,就不会有问题;

即使存在ISO_REDUNDANT,   让DE confirm 下不影响FUNC,这个error 可以waive;
ISO_EN 确保是AO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