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上同一根金属多个pin,layout run lvs 是会报short

楼主(2024-08-06):
20资产
电路上同一根金属多个pin,layout run lvs 是会报sh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把电源区分开,最后在顶层互联,这样模块的电源没有相互干扰,去掉金属电阻相当于在模块内部两个pin ...

原则一条线肯定只能有一个名字。要多个名字就要用金属电阻隔开。如果不需要再当前层次隔开,那么就在电路中去除多个pin,这个要电路来确定,版图不需要来回瞎想。让电路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网友:
是的,会报

楼主:
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加metal 电阻

楼主:
之前是有加的,后面DE给去掉了,所以现在顶层过不了,所以来求助大佬?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

网友A:
为什么要加多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多个pin?

为了把电源区分开,最后在顶层互联,这样模块的电源没有相互干扰,去掉金属电阻相当于在模块内部两个pin就链接起来了,但去了金属电阻后在模块TOP里面是过不了lvs的,我理解的是DE现在不需要电源在TOP连接了,但他又没有去掉这个pin还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多个pin?

还有就是采样的时候会用到,在同一根线上,不同阻抗位置抽点采样,模块里需要多个pin定点。

网友B:
电路上电阻都去掉了,那pin不就悬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电阻都去掉了,那pin不就悬空了吗

去掉后给接到之前金属电阻前面的金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一条线肯定只能有一个名字。要多个名字就要用金属电阻隔开。如果不需要再当前层次隔开,那么就在电路 ...

好的,谢谢哈

网友C(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想知道的

include这句话可以屏蔽short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LVS FILTER C(CP) OPEN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