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5管OTA的电流镜负载可以工作在亚阈值区吗?

楼主(2024-08-06):
主要我想把我的共模输出拉的很高,这样就得控制电流镜的vds=200左右了,想请教大家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你想把共模拉高   你可以用NMOS对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共模拉高   你可以用NMOS对输入

那如果我想拉很高呢,比如vdd1.2V,我想共模输出到0.95V-1V,电流镜就得工作在亚阈值了

网友:
vod0.2一般不至于亚阈值吧,0.2V还算是电流镜正常工作的过驱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