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ECO问题

楼主(2024-08-06):
    请教一下有没有知道下面问题怎么解决:

     eco时,某一根线条线太多,via数过多,导致delay很长,想要改善。
     解决方案:将net的中间一段从两边断开,再从新用一层金属走其他通道连接上,以较少via的数量从而减小R。
     遇到的问题:中间断开的一段net,现在是floating的状态,但是net name还是有的,eco时不想直接删掉这段floating,又想把它固定到gnd,
                 但是现在net 的name还是原来的线名,请问要怎么操作才能改变它的name 将其固定到gnd上去?
请大神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