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功率管驱动电路最后一级反相器的尺寸选取问题

楼主(2024-08-06):
           DCDC高侧功率管驱动电路最后一级反相器的尺寸应该如何选取?
           个人分析:功率管开关损耗与米勒平台时间相关,米勒平台时间缩短,可以减少开关损耗,但是会由于较快的电流变化速度会恶化EMI以及会带来其它问题。若驱动电路最后一级反相器的尺寸做大,可以缩短米勒平台时间,但是其本身的开关损耗也会增加、且面积成本也会增加,综合考虑,该级的反相器尺寸的选取会有一些特殊技巧。以上个人分析不一定正确,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求问米勒平台的概念

网友B:
别搞这种莫名其妙的定义,“米勒平台”?edge control去查一下。EMI问题是系统问题,不单单是芯片设计能cover的。

网友:
这个问题挺麻烦,仿真跟实际会有较大偏差,只能建议留一些冗余,根据流片结果再进行调整

网友C:
功率管本身性能会影响较大,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定制功率管

网友D:
最后一级反向器尺寸,一般能驱动switch就可以,它与switch连线的EM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搞这种莫名其妙的定义,“米勒平台”?edge control去查一下。EMI问题是系统问题,不单单是芯片设计能cov ...

看了一下你的主页给别人的回复,一上来就先否定别人,然后提不出来任何有价值的观点,到处都是阴阳怪气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级反向器尺寸,一般能驱动switch就可以,它与switch连线的EM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

能驱动的边界是什么呢?怎么算能驱动怎么算不能驱动?通过什么数据或者什么现象评估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本身性能会影响较大,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定制功率管

DCDC大多不都是全集成功率管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驱动的边界是什么呢?怎么算能驱动怎么算不能驱动?通过什么数据或者什么现象评估呢。求教
...

个人理解
1. 驱动的边界:低温、SS corner 条件下,最后一级反相器能顺利传送前级电路的PWM/PFM信号,给最后一级switch。

2. 评估驱动的现象和指标:switch 的gate 信号的翻转情况,主要看rising/falling time。
3. 如果你觉得dcdc的EMI对系统影响很大,你可以在其他条件(clk频率等外界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加rising/falling time。

网友E:
内置功率管的米勒平台时间很短吧,感觉很多时候都不考虑这个,外置的考虑比较多有数据手册。
如楼上所言主要看驱动功率管栅极的能力,没有特别要求的话10ns左右都可以吧,
功率管尺寸和类型才是影响面积的大头,驱动的话即使面积和性能没有折衷到完美的似乎也无伤大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求问米勒平台的概念

mos管开启或关闭的时候对栅极充放电的时候,他的VGS不发生变化,只有VDS在降低,那段时间是有I-V overlap 从而引起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大多不都是全集成功率管的么

有些公司可以向工艺厂要求定制功率管,性能一般优于提供的普通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
1. 驱动的边界:低温、SS corner 条件下,最后一级反相器能顺利传送前级电路的PWM/PFM信号,给 ...

从反提的电路来看,低侧功率管的驱动能力是给的非常足的,驱动级的尺寸也是非常大的。高侧功率管的驱动电路给的尺寸较小,约是下管的1/8,看起来我们反提的产品内部设计并不只是简单的考虑能否把信号传递过去这么简单。看起来竞品的设计,是故意降低了上管的开启速度的,但是降低到多少合适呢,降低很大,米勒平台持续时间会增加,开关损耗增加也会很大,在大的压差、大的电流应用情况下,米勒平台持续时间假定差异5ns就能对效率恶化好几个百分点的影响。因而我猜测是否竞品的设计考虑上管快速导通恶化EMI,故意不让上管开启的太快,故意降低了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置功率管的米勒平台时间很短吧,感觉很多时候都不考虑这个,外置的考虑比较多有数据手册。
如楼上所言主 ...

同样10ns的米勒平台时间,1M开关频率和2M开关频率对效率的影响就差1倍了,怎么会不考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开启或关闭的时候对栅极充放电的时候,他的VGS不发生变化,只有VDS在降低,那段时间是有I-V overlap ...

了解,我之前做比较器好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MOS如何选择,米勒电容大小影响开关速度,是不是根据TDR波形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反提的电路来看,低侧功率管的驱动能力是给的非常足的,驱动级的尺寸也是非常大的。高侧功率管的驱动电 ...

你说它故意让上管开启慢,那有没有可能,我只是提供一个猜测,主要是为了避免上下功率管同时导通,防止漏电。(下管要先关掉,上管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它故意让上管开启慢,那有没有可能,我只是提供一个猜测,主要是为了避免上下功率管同时导通,防止漏 ...

有死区时间设计的呀,不存在上下功率管同时导通的现象。

网友G:
1.        在各种corner下,包括萌卡,最后一级driver可以顺利驱动前一级给出的信号。这里需要后仿真在所需最大/最小duty cycle的情况,保证converter可以顺利输出目标电压/负载。
2.        在满足1的情况下选择芯片目标负载或者总体最大效率。同时可以兼顾版图需求。
3.        在后仿时需要加入各种寄生,包括板级,观察是否在SW点有震荡,是否要在powerfet前加gate resistance。
4.        设计时尽量满足相近的rising/falling time。

网友:
20楼说得很有见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死区时间设计的呀,不存在上下功率管同时导通的现象。

一般的工艺,P功率管和N功率管的导通电阻要求差不多的话,尺寸比例大约2:1,所以P功率管的Cgg一般都要大于N功率管的Cgg,最后一级驱动的inv尺寸一般3:1~2:1。你现在的尺寸是1:8,N功率管前级的inv肯定over design了。这一点就说不通。不一定是EMI。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在各种corner下,包括萌卡,最后一级driver可以顺利驱动前一级给出的信号。这里需要后仿真在所需最大/最 ...

1.        在各种corner下,包括萌卡,最后一级driver可以顺利驱动前一级给出的信号。这里需要后仿真在所需最大/最小duty cycle的情况,保证converter可以顺利输出目标电压/负载。
2.        在满足1的情况下选择芯片目标负载或者总体最大效率。同时可以兼顾版图需求。
3.        在后仿时需要加入各种寄生,包括板级,观察是否在SW点有震荡,是否要在powerfet前加gate resistance。
4.        设计时尽量满足相近的rising/falling time。

1/3/4. 正常设计肯定是要满足的;
2. 从竞品设计来看,高侧功率管的驱动,在满足效率的要求下,尽可能减小了驱动能力,不知道有何考虑,看了TI、夕立杰等几个产品均是如此。
类似MPS的DCDC设计,他们会建模模拟寻找一个效率、成本最优的功率管尺寸。我个人认为高侧功率管的前级驱动,很可能也会有个最优设计。国内好多都做反向,一模一样的尺寸放上去仿真没啥问题就完事了,我还是希望知道这个尺寸设计的理论依据,若有最好。

网友:
这个不仅和芯片设计还和PCB设计很相关,最终可能是一些指标的折中。可以看看Richtek的一些应用文档。

网友:
一味减小高侧驱动能力肯定会影响效率。

如果前提是满足了效率,个人觉得减小高测驱动的好处是可以减低Cboot的需求,以及因Cboot的充放电电流可能会引起的不必要震荡,同时Cboot给driver驱动的效率也是在考虑范围内,需要trade-off一下。

网友(点评):
最合理的解释

网友(2024-09-22):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你的主页给别人的回复,一上来就先否定别人,然后提不出来任何有价值的观点,到处都是阴阳怪气的 ...

哈哈同感 看他信誓旦旦的回复,我以为是大佬,进去一看他主页网名是包夜找小姐,这人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怼他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