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24-08-06):
上面的seg=f是什么意思呀?还有seg=s的,不清楚s和f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这个看memory compiler的user guide

网友A:
f: fast
s: small
就算不是这个缩写按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 fast
s: small
就算不是这个缩写按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fast的话就是速度快,面积大吗?small就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fast的话就是速度快,面积大吗?small就相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