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容器件阻抗幅频图为什么会出现下陷?

楼主(2024-08-07):
针对常规LDO片外电容的ESR参数,我去看了一些电容器件的datasheet,发现电容的端口幅度频率特性都会在高频出现下凹的情况,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出现了共轭极点。如图是村田一个电容型号的阻抗频率特性曲线,请问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下凹呢?如果电容模型是理想电容和固定值ESR串联,那么在高频处不应该是平滑的折线吗?

网友:
低頻呈現電容性,高頻呈現電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article.murata.com/zh-cn/article/impedance-esr-frequency-characteristics-in-capacitors

看来这种特性是部分类型电容固有的,模型里还有ESL,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