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20V的正弦信号放大到±200V的正弦信号

楼主(2024-08-07):
目标需求:生成一路正弦波信号,正弦波信号的电压峰值为±150V,其中频率和电压可调。目标是驱动精密元件,所需功率较低,所需功率2W以内。

本人思路:主要电路单元包括:单片机(通过DAC生成0-3.3V的正弦波信号)+将0-3.3V的sin信号与-1.65V电源信号通过同相加法器将电路的变换成-1.65V-1.65V的正弦信号+运算放大器构成的放大电路(将电压放大到正负20V左右)+1:10的变压器将正弦波信号放大到±200V。
频率与电压控制:PC通过UART与单片机通信,改变频率。在运放端口,通过调节反馈电阻的阻值大小来实现控制电压的幅值。
电路设计新人,经验不足。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出要求是多精密的,正弦波的频率范围是什么样的?使用变压器升压,驱动变压器端的放大器电流要足够大,否则升压后,电流很小,满足不了2W的功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出要求是多精密的,正弦波的频率范围是什么样的?使用变压器升压,驱动变压器端的放大器电流要足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关于精密程度,目标只对波形和电压有要求,相位无要求,延迟多少都行。频率范围是100Hz-1000Hz,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变压器参数的设置。您说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流需要够大,就是前面运放那里输出电流要比较大,对吗?如果要实现较大电流,降低运放反馈端的电阻阻值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