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在负载突变时的小信号时间怎么确定

楼主(2024-08-07):
如题,本人想确认一下ldo在负载突变时ldo输出建立过程中大信号、小信号的时间分别是多少?翻论文也没人去确认这件事,似乎大家都对这个东西不关心

比如我在改变带宽的时候,想从仿真验证一下小信号时间是否也有相应的变化
请问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因为小信号时间,电路还是工作在正常状态的,该在饱和区的管子不会进线性区。按照线性系统理论分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小信号时间,电路还是工作在正常状态的,该在饱和区的管子不会进线性区。按照线性系统理论分析就行了。 ...

大佬,这个要怎么分析啊,ldo也不是简单的一阶系统,

对于delta t2具体计算的话是怎么个方法啊

网友B:
LDO有个指标叫动态负载响应,也有一个专门的小类叫capless LDO,说明还是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有个指标叫动态负载响应,也有一个专门的小类叫capless LDO,说明还是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的 ...

大佬有没有推荐的paper啊,讲这方面的

网友:
delta t2明显是大信号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