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通过分频产生的时钟能不能视为同步时钟

楼主(2024-08-07):
通过分频产生的时钟能不能视为同步时钟?然后不做同步电路

楼主:
但是布局布线之后不是会变得不同步吗??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布局布线之后不是会变得不同步吗??

只要没在约束上设成异步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默认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在约束上设成异步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默认同步

那可以不加同步电路吗??

网友:
同相不同频,看你需求,有可能要加多周期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不加同步电路吗??

你的设计是同步就不用加同步器,只是时序有可能比较难收敛
设计成异步才需要加同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是同步就不用加同步器,只是时序有可能比较难收敛
设计成异步才需要加同步器

要加点什么约束??怕后端乱搞就不同步了。

网友:
最好做异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点什么约束??怕后端乱搞就不同步了。

不加约束就是同步约束。加异步约束就是没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