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DRC或者脚本验证并高亮空密度不足的地方

楼主(2024-08-07):
通过DRC或者脚本验证并高亮空密度不足的地方

网友A:
可以这么写:判断 VIA1 和 M1M2 交叠部分的比例,如果小于某个比例,则认为该交叠处VIA1数量不够
X1 = M1 AND M2
X2 = VIA1 INSIDE X1
X3 = DFM PROPERTY X1 X2 [RATIO=AREA(X2)/AREA(X1)] < 0.2
DFM COPY X3

网友B:
这个需要用到DRC的查找density那一类命令,你的需求不明确,最起码大概说说想怎么查,这一系列命令如果要求很多,写起来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用到DRC的查找density那一类命令,你的需求不明确,最起码大概说说想怎么查,这一系列命令如果要求 ...

比如metal1 和metal 2重叠已经打了via1的孔,即使上面有metal 3或者其他metal,都只检查via1的密度够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metal1 和metal 2重叠已经打了via1的孔,即使上面有metal 3或者其他metal,都只检查via1的密度够不够 ...

写这样一条rule就可以
X = metal1 AND metal2
Y = DENSITY VIA1 < 0.5 INSIDE OF LAYER X BY RECTANGLE
COPY 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这样一条rule就可以
X = metal1 AND metal2
Y = DENSITY VIA1 < 0.5 INSIDE OF LAYER X BY RECTANGLE

这里有个问题,识别不出来是不是同一net,如果metal 1 和metal 2 上方还有metal3,实际只是m1和m2连接,只打了via 1,这个时候就会报via 2 密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写:判断 VIA1 和 M1M2 交叠部分的比例,如果小于某个比例,则认为该交叠处VIA1数量不够
X1 = M1 AN ...

非常感谢,测试了有效,但是有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当M1和M3重叠,但是via1或者via2的某一种密度不够,这种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写:判断 VIA1 和 M1M2 交叠部分的比例,如果小于某个比例,则认为该交叠处VIA1数量不够
X1 = M1 AN ...

我又想了一下,我刚刚提的问题不对,再次感谢~

我又又想了一下,m1和m3连接,当两种via孔密度都不够的时候,这种DRC怎么写?

仔细思考了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我刚刚提的问题不对,再次感谢~

在二楼的基础上,筛选出同时存在VIA1和VIA2的M1 M3交叠区域,检查该区域的VIA1密度:
X1 = ( M1 AND M3 ) INTERACT M2
X2 = ( X1 INTERACT VIA1 ) INTERACT VIA2
X3 = VIA1 INSIDE X2
X4 = DFM PROPERTY X2 X3 [RATIO=AREA(X3)/AREA(X2)] < 0.2
DFM COPY X4

同理可以检测VIA2密度。手边没有工具,没验证过这样是否可行,主要提供一个思路,逻辑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2024-10-11):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写:判断 VIA1 和 M1M2 交叠部分的比例,如果小于某个比例,则认为该交叠处VIA1数量不够
X1 = M1 AN ...

你好,我建了一个 孔不够(两条宽金属只打了一个孔)的test,现在完全按照你的写法跑出来结果是pass的;

于是我测了两个情况:修改第三行行尾的判断值→ 无论是<1或>1,结果依然是pass的。
然后我删掉这个判断,drc就报出了所有的孔。
为什么加上判断之后就报不出来呢,可以回复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建了一个 孔不够(两条宽金属只打了一个孔)的test,现在完全按照你的写法跑出来结果是pass的;
...

你的也是用的M5 M6 V5 定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也是用的M5 M6 V5 定义的吗

是的,层次是没用错的,现在把DFM property ratio判断 换成 density判断之后可以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