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熔丝电阻的作用,用在哪

楼主(2024-08-07):
(图片)

网友:
插个眼 等楼下解答

网友A:
eFuse可以被用于多个应用场景,例如芯片保护、电源管理、电路校准等。在芯片保护方面,eFuse可以用于防止电路被过电压或过电流损坏,也可用于防篡改、防破解等。在电源管理方面,eFuse可以用于控制电流和电压,确保电路正常工作。在电路校准方面,eFuse可以用于校准电路参数,例如时钟频率和电流偏置等。总的来说eFuse的优点是体积小、功耗低、可编程性强、可靠性高、不易被擦除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use可以被用于多个应用场景,例如芯片保护、电源管理、电路校准等。在芯片保护方面,eFuse可以用于防止电 ...

明白了 感谢大佬

网友B:
一般做OPTION来用,比如说我点点某个地方有一组电阻出串,而改电阻串的的某个分压可能会在流片后这个分压与设计不符合,那么我可以在fuse的一端接pad,另一端接一些option电阻,将这个结构并联接到前面的电阻串上,在回片后发现设计不符合,可通过烧fUSE来实现分压电阻的增加或减小。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重做芯片mask(可能一张或者多张,看MECO层次),这种用法有楼上所说的电路校准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OPTION来用,比如说我点点某个地方有一组电阻出串,而改电阻串的的某个分压可能会在流片后这个分压与 ...

大佬牛的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