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info时间单位

楼主(2024-08-07):
`timescale 1ns/10ps
想问一下如果没有设置$timeformat, uvm_info显示的“UVM_INFO ../tc/testcase/my_tc.sv(59) @ 700000”这个700000的时间单位是10ps吗?

网友:
·timescale time_unit / time_precision,这个打印单位应该是按照time_unit为单位,如果想要打印有单位信息,可以通过timeformat设置

网友:
应该是ns

网友:
时间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