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2024-08-07):
100资产

大佬们好
model中的user和auto的区别是啥?
time和cycle区别是啥?
threshold就是我取值的开始时间吗?
输出一般选用average吗?

网友:
1,user和auto好像没什么区别   2,time和cycle是指你plot出来的占空比曲线是随时间变化还是随周期变化  3,threshold是你选择占空比是在哪一点选取比如是在最低点选还是在最高点选或者在中间点选  4,average的话是直接给你出一个平均值,建议看看曲线吧,防止有不正常情况

网友:
你可以点下第一张图右下角那个Help,会把这个函数的设置介绍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