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的RTC怎么能够一直计时??

楼主(2024-08-07):
芯片的RTC怎么能够一直计时??,初始时间怎么设定,时间怎么校准??

网友A:
单独的power domain,外部用纽扣电池单独供电。
初始时间就是default register 的值,可以是开始设计这个模块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power domain,外部用纽扣电池单独供电。
初始时间就是default register 的值,可以是开始设计这个模 ...

这个时间能工作的时候配置吗?怎么实时校准?clock也需要单独的吧
实际就是一个timer+初始时间吧,
那我用能配置初始时间的timer来代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能工作的时候配置吗?怎么实时校准?clock也需要单独的吧
实际就是一个timer+初始时间吧,
那我 ...

就是一个可以设置的计时器,时钟用32768晶振,一天才误差1s,脱机的不需要校准,想像成一个电子手表就可以

网友:
修改timer寄存器就能修改RTC时钟的初设值。内部晶振一直震荡,一直在计时。不过intel运用PLL技术加倍频技术实现频率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能工作的时候配置吗?怎么实时校准?clock也需要单独的吧
实际就是一个timer+初始时间吧,
那我 ...

一般RTC都是用外接的32.768K的晶振。

说白了就是一个不断电的32K的counter。
如果是真正的RTC,是需要计算年月日,(包括考虑闰年),周等。

网友:
一直有电,一直有时钟,计数器就能一直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