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怎么用GPIO接受中断??

楼主(2024-08-07):
芯片怎么用GPIO接受中断??

接收中断的GPIO还能用pin mux接收data吗??

网友A:
你都设置成中断引脚了,还咋接收数据,接收数据很容易就触发中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设置成中断引脚了,还咋接收数据,接收数据很容易就触发中断了吧

分时复位

网友:
重新配一下pad mux 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