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波特图求零极点

楼主(2024-08-07):
如何根据波特图找出零极点,主极点好找,但是如果主极点之后有靠的比较近的零点和极点就不好找了,做PZ分析又会产生很多极零对,根本分不清哪个是零点,这是我在之前的一个帖子上看到的,但是没有解答,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所以这个pz分析没什么人用(至少我们这边是),还是要回到电路里边看,这个东西只能做辅助帮你验证,设计时很难提供什么帮助

网友B:
pz分析能看到计算出的极点零点,但也会多出很多奇怪的低频高频零点极点,怀疑是仿真时把管子的很多前馈寄生电容电阻都考虑了,你可以试着记下所有的gm,把管子换成vccs(压控电流源),在做pz看看。

网友C:
想看之后的零极点对得从pz里面看吧,bode图只有离得比较远看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pz分析没什么人用(至少我们这边是),还是要回到电路里边看,这个东西只能做辅助帮你验证,设计时 ...

而且有时候PZ仿真还仿真不出结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中途就停止了,不知道是不是管子数一多他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z分析能看到计算出的极点零点,但也会多出很多奇怪的低频高频零点极点,怀疑是仿真时把管子的很多前馈寄生 ...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之后的零极点对得从pz里面看吧,bode图只有离得比较远看相位

感觉应该是这样,可是PZ仿真无法成功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这样,可是PZ仿真无法成功运行

你的pz很多零极点对吗,一般寄生影响不是很大吧,电路复杂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z很多零极点对吗,一般寄生影响不是很大吧,电路复杂当我没说

推导传输函数就3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可是仿真的时候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电路的问题,我在仿真共源极这样单端输入单端输出时没问题,可是用到一个5管OTA时就无法仿真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差分输入的原因,就会报这种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导传输函数就3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可是仿真的时候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电路的问题,我在仿真共源 ...

你咋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咋仿真的

差分对的输入没有管他,使用开环的方式进行的PZ仿真,我在选择PZ的输入时随变挑了一个,输出就是positive选择输出net,另一个选择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咋仿真的

他的电路大概就是这样,我把后面那个MOS和电阻去掉是可以仿真的,再加一个就没法仿真了,给了这种bug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的电路大概就是这样,我把后面那个MOS和电阻去掉是可以仿真的,再加一个就没法仿真了,给了这种bug显 ...

你这电路第二级电流怎么确定的,上面挂个电阻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第二级电流怎么确定的,上面挂个电阻啥意思

这个就是我随便搭了个以电阻为负载的源极放大级,即使不用MOS管,换成RC电路也仿真不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好像超过16个点就不能仿真了,我搭了个纯RC的电路,这个电路在16个的时候可以运行,在多一个就不能运行了:

可能有点看不清,就是16个RC电路,到17个就不能运行,16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第二级电流怎么确定的,上面挂个电阻啥意思

我就随便搭了个带电阻负载的源极放大器,即使我不用MOS管,给个RC电路也无法运行,像这样:

网友(2024-11-11):
应该不是数量问题,我仿真看到过249个极点

网友(2025-07-18):
我觉得首先自己应该从理论上分析,一个电路有哪些零点和极点,表达式是什么,受哪些参数影响。其次,波特图一般要把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一起看。一个负极点fp会贡献-90度相移,-20dB/dec的斜率。一个负零点是贡献90度相移和20dB/dec的斜率。如果有接近的零极点,它们贡献的相移和幅频曲线的斜率会抵消。比如,先有极点再有一个接近的零点,幅频曲线斜率会先下降20dB/dec,相位也会往下掉,然后零点起作用,斜率恢复正常,相位也增加了一些。归根结底,还是先要有理论预期,推测零极点会出现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