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双尾电流,中间跨个电阻的比较器?

楼主(2024-08-07):
人如其名,是个小菜鸟,遇到个新电路,只知道是个比较器,其他就不知道了,还望各位佬不吝赐教。

最近查到了个双尾比较器,这种是吗?

楼主:
谢谢你,我的朋友

网友:
确实可以增加动态电流,这结构蛮好的

网友A:
电路看着挺不错的,请问是出自哪篇文献?

网友:
没见过,插个眼学习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把一部分多余的动态电流消耗在电阻R上,反而减小了主运放负载管上的动态电流差值?有啥文献吗,不会是楼主闹着玩自己搞创新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看着挺不错的,请问是出自哪篇文献?

暂时没找到文献,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所以上论坛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把一部分多余的动态电流消耗在电阻R上,反而减小了主运放负载管上的动态电流差值?有啥文献吗,不会 ...

中间的电阻阻值有1~2k,这电路不是我自己想的,暂时也没找到文献,但这电路确确实实有应用到实际的芯片中(/doge)

网友A:
chatgpt回答:电阻   R 连接在两个MOSFET之间,可能用于提供有源负载,实现更高的增益和更好的线性度。这个CMOS电路主要包括差分放大器、电流镜和有源负载等结构,可能用于信号放大或处理。差分输入信号通过放大器进行差分放大,有源负载提供高增益输出,电流镜保证电流稳定。整体设计用于实现高线性度、高增益和良好的共模噪声抑制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tgpt回答:电阻   R 连接在两个MOSFET之间,可能用于提供有源负载,实现更高的增益和更好的线性度。这个 ...

可以问问他这结构叫啥吗?或者有啥参考论文没,我这边上不了ChatGP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