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分析频率响应的时候R是节点对地的电容

楼主(2024-08-07):
看拉扎维第六章的时候,如图红线位置,RC分别此节点是对地的值,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上面的例子单单是电容和电阻进行分压,放大器输入电阻无穷大,那么在下面这个例题中求极点的时候考虑了这个MOS管的输入等效电阻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还有,请问第二个图的A为什么不是从X点看进去的放大倍数,而是从vin处看进去的放大倍数,(考不考虑RS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