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4-08-07):
一般电路仿真不收敛的原因是什么呢?自己将电感换为有源电感之后,电路就变得不收敛了。

网友A:
电路仿真不收敛分很多种, 直流仿真不收敛, 瞬态仿真不收敛,还是HB仿真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仿真不收敛分很多种, 直流仿真不收敛, 瞬态仿真不收敛,还是HB仿真不收敛? ...

直流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