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差值器型CDR的抖动传输函数和抖动容限仿真

楼主(2024-08-07):
最近在学习关于PI型CDR的行为级仿真,在对比了几篇文献中发现了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通过对于闭环传递函数推导得知-3dB带宽主要受数字滤波器的积分路径增益Kprop(也就是phug)的影响,可是在后续的simulink仿真中明明已经固定比例增益Kprop(phug)不变了,但是减小积分路径增益Kint(frug),环路带宽居然也变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上述公式的推导环路带宽不是应该保持不变吗,为什么也会受到积分路径增益的影响呢?看了另一篇文献发现也是这样的问题,希望有大佬能解答一下我的困惑,感激不尽!

这是另外一篇文献中的数据

网友A:
你要注意论文给的带宽公式都用了约等于。这个东西和PLL的原理一样,PLL的LPF滤波器的R1/C1可以被分别理解为比例通路和积分通路。减小KI也就是增大C1,这样会使环路带宽略微增加才对,这是analog CDR的做法。DCDR的环路中Ki通路是用累加器延迟得到,传递函数仅为1/s,但是实际上在算BW的时候,Ki通路的1/s也会对公式贡献非常小的影响,这就是为啥公式上都不列,但实际上表格都标一下。

楼主:
这些是所学习的两篇文献

楼主:
第二篇文献中作者的描述,也有提到影响带宽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注意论文给的带宽公式都用了约等于。这个东西和PLL的原理一样,PLL的LPF滤波器的R1/C1可以被分别理解为 ...

很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我只看了近似的结果,没有注意到前面关于带宽的详细推导过程,感谢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注意论文给的带宽公式都用了约等于。这个东西和PLL的原理一样,PLL的LPF滤波器的R1/C1可以被分别理解为 ...

懂了,确实如此,我只看了结果,没仔细看前面关于带宽的详细推导过程,感谢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