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问题

楼主(2024-08-08):
还请各位巨佬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上层有连出去就不用管它。只显示调用的cell.其它调用的cell错误一样。
到TOP时要注意GATE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层有连出去就不用管它。只显示调用的cell.其它调用的cell错误一样。
到TOP时要注意GATE悬空的。 ...

感谢前辈指导!是这样的,我是刚入行,还想请教一下,怎么判断哪些错误是当前需要处理的,哪些是当前处理不了的DRC问题呢?

网友:
这一条DRC我们一般都是忽略掉了,底层可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是这样的,我是刚入行,还想请教一下,怎么判断哪些错误是当前需要处理的,哪些是当前处理 ...

通常问,多问几遍就知道了,如果觉得不好意思问那么多次就跑一个已经完成的cell和更上层的cell看看别人都留了什么错,汇总让前辈瞅一眼说这些错你可以不用管,然后就可以比着这些错去改自己的图,熟练了就知道哪些需要处理哪些不需要了

网友B(2024-11-20):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知道的

水贴好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知道的

看到你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