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问题

楼主(2024-08-08):
这个问题需要版图处理吗?这些图层都是默认的呀,我也没有改动它们,为什么会报这个问题?PDK里面也只有这一句话,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还请各位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加Dummy后就好了,这错误是layout中没检查到dummy

网友:
没有dummy,这个通常是顶层才需要管的,顶层用脚本把dummy撒均匀了就没了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