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怎么使用deepprobe查看内部电压

楼主(2024-08-08):
我在使用只有寄生电容C的后仿真时使用deepprobe可以按analoglibref里写按“模块名.net名”来查看内部节点电压,但只要寄生参数带上R就各种不行,尝试了用网表里的节点名、result browers里的net名大部分都不行,偶尔有能成的。想请问有没有人在含R的情况下能正常使用deeprobe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因为后仿真带r之后名称变了  你可以保存所有看一下内部net命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因为后仿真带r之后名称变了  你可以保存所有看一下内部net命名规范。 ...

想问下我用mastro,从输出结果那右键view netlist,看到的感觉也不像是后仿真的电路网表,看不到一个一个寄生电阻,只有原理图里的器件和net。我也试过calibre提参后的网表,里面命名确实有点改变,MOS名字前面加了XM,但我也尝试了用这个网表里的名字,也不行

楼主(2024-09-19):
自己恢复解决了:
deepprobe用于查看后仿真的节点电压和从后仿真电路中引出net外接期间进行调试是比较方便的,
但在使用中注意只能使用spectre仿真,使用spectreX或APS就不行,也可能是要设置什么,这一点属实给我坑惨。也是偶然发现的坑,怀疑了很多地方没想到是这的问题。

网友B:
想請問前輩,意思是如果要probe內部電壓的話,最簡單的方式是在layout上把pin腳引出,那如果要prboe內部的電流呢,我是用Hspice 模擬的

楼主(2024-11-11):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前輩,意思是如果要probe內部電壓的話,最簡單的方式是在layout上把pin腳引出,那如果要prboe內部的 ...

这个我还没搞过,但可以在result browers里看电流,可能要save all

网友C(2025-01-30):
引用 楼主:
自己恢复解决了:deepprobe用于查看后仿真的节点电压和从后仿真电路中引出net外接期间进行调试是比较方便的 ...

请问一下,使用spectre进行仿真,利用deepprobe在提取了R后,怎么查看内部电压的?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使用spectre进行仿真,利用deepprobe在提取了R后,怎么查看内部电压的?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 ...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4165.html 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恢复解决了:deepprobe用于查看后仿真的节点电压和从后仿真电路中引出net外接期间进行调试是比较方便的 ...

别误导了,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纯spectre和aps都无所谓。

简单方法是,先选择保存所有信号,做一个仿真,然后打开result browser,从里面找到自己想看的信号(记得活用搜索和正则表达式,不然找起来可能很费劲),双击画图,然后在图像左侧的信号名称栏双击信号,打开属性对话框,将第一行的信号名称复制出来,填到deepprobe的“Hierarchical Node”栏里面。
如果详细解释就是:deepprobe的“Hierarchical Node”栏要求的节点信号表达式是spice格式(也是spectre的网表代码所用的格式),也就是形如“top_instanceName.sub_instanceName.netName”的格式,其中不能有斜杠“/”,如果有,就必须用反斜杠转义,也就是写成“\/”的样式;但是ADE中,层次化信号的表达式偏偏就是用斜杠来表示层次的,一开始很容易搞错。

网友(点评):
我之前复制网表里的net也不行。后面是这么解决的,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106&page=3#pid11313305

网友(2025-04-10):
引用 楼主:
自己恢复解决了:deepprobe用于查看后仿真的节点电压和从后仿真电路中引出net外接期间进行调试是比较方便的 ...

你好。想请教一下,你的deepprobe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点评):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106&page=3#pid11313305

网友D(2025-07-02):
引用 楼主:
自己恢复解决了:deepprobe用于查看后仿真的节点电压和从后仿真电路中引出net外接期间进行调试是比较方便的 ...

但是如果用Spectre跑后仿的话,也实在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如果用Spectre跑后仿的话,也实在是太慢了

可以用其他仿真器,但要设置一下:
根据网友分享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3#pid11313305spectreX或APS中需要设置最底下的instance preservation吧。不然,log里面会显示把deepprobe相关的移除掉了,因为是个悬空器件。
spectre默认不删除这些dangling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