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密勒补偿

楼主(2024-08-08):
求问,密勒补偿带个调零电阻引入了一个左半平面零点那直接与次极点补偿不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次极点在GBW之外?求助

网友A:
pvt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t不管了?

就是把零点移到极点后面一点,也不需要精确补偿

网友B:
带内零极点对是会影响建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内零极点对是会影响建立的

确实,我看闭环建立确实有问题,就是零极点对的问题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内零极点对是会影响建立的

谢谢大佬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B:
带内零极点对是会影响建立的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带内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