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管子上方是否可以跨线的问题

楼主(2024-08-08):
    管子上方是否可以跨线,每个公司的要求可能不一样,有的要求管子上方绝对不允许跨线,会对寄生造成影响;但有的就不作要求,无所谓;前者与后者在走线方式上也不同,他们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呢?期待解答

网友A:
看工艺和设计水平的

网友:
会不会影响也比较玄学  一般而言对管最好别加 其他的的管子其实还好  除非超高速电路画法就是另一套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和设计水平的

一般工艺,那就是designer 水平高,就比较好画些,要不然就很麻烦

网友:
我的习惯是逻辑器件(包括开关管)上可以走线, 大电流器件上可以走自身的线, 其余的器件上一般不让走线, 绕线面积不足的情况下一些要求不高的电阻上可以走线。

网友:
差分对是不走的 其他看情况的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