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 pnp的保护环绘制

楼主(2024-08-08):
研0小白,想问一下tsmc工艺的npn和pnp应该如何画保护环,或者告诉我找资料的地方也行,全网只能搜到mos的保护环

网友A:
npn pnp不用加保护环。

网友:
自带有的

楼主:
请问应该在这里面怎么选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 pnp不用加保护环。

解决了,听师兄说高压不用加,刚好我做的是高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听师兄说高压不用加,刚好我做的是高压的

可以可以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要的

楼主:
高压三极管不需要加保护环,因为它本身就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