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u skill脚本问题

楼主(2024-08-08):
如图是一个自定义menu的skill代码和执行结果,结果失败了,menu没有建立,log有两个警告,skill IDE检查没有出现错误,我想问下各位大佬是有哪里错了么?

网友A:
common,先改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on,先改了试试

谢谢,虽然是个错误,但似乎不是这个原因,莫名成功加载了一次,但重启virtuoso后再次load又会提示警告并且加载不成功

网友B(2025-03-24):
试试这个吧

377 Bytes, 下载次数: 2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5-05-09):
是不是在同一个view多次添加这个menu,这种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吧

想问下。为什么我使用你这个脚本,但layout上面没有出现menu

网友: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ddUserPostInstallTri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