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排电阻怎么匹配,是从上到下9:2:5:5 :3:3的管子

楼主(2024-08-08):
(图片)

网友A:
个人见解 加dm变成 936633➡️ 312211   再匹配

网友:
以每个抽头为界,划分为一组,然后这些组再按比例匹配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个贼麻烦的画法,全部拆成单根间位放置,从首端一直间位放置到你确定的尾端后,往回间位放置到首端

网友B:
电路图不是七个电阻吗,比例咋才6个啊?那我就这样对上去吧|9 2 5|5 3|3|,按照抽头分成A=9+2+5=16,B=5+3=8,C=3,可以看出C+一个dummy刚好4组,那就是4*(4A+B2+C),注意有一组C是dummy,那每一组就是4A+B2+C=ABACABA

网友:
看不清你电路,看你比例抽头又不知道抽头在哪里,只能结合得上面的回答了,只是个参考,我们这边要穿插匹配的都是按照抽头来分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不是七个电阻吗,比例咋才6个啊?那我就这样对上去吧|9 2 5|5 3|3|,按照抽头分成A=9+2+5=16,B=5+3= ...

最后一个不需要匹配 ,是熔丝的部分,另外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 加dm变成 936633➡️ 312211   再匹配

感谢

网友(2024-11-18):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