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读取lef报错

楼主(2024-08-08):
设计是采用TSMC28NM工艺,innovus版本是20.1,读取lef包含tech和cel的,在解析tech lef时候出现报错。standcel lef中对于site为7t的描述是存在的,请问这种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意思是这个cell的site没有写在tech lef中,我之前在一个自制的memory中碰到过,但你这里是一个std cell,报这个问题的话感觉还是先检查一下input的文件用的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个cell的site没有写在tech lef中,我之前在一个自制的memory中碰到过,但你这里是一个std cell,报 ...

是这样的,techlef缺少声明,自己写一个就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site定义在其中一份std cell的开头,把有定义的std cell第一个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te定义在其中一份std cell的开头,把有定义的std cell第一个读就行了

谢谢指出,是这样的

网友C:
是把 site定义为core7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把 site定义为core7T吗

我是找了一个对site7t的描述,模仿其他的定义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D(2025-06-18):
引用 楼主:
我是找了一个对site7t的描述,模仿其他的定义加进去就好了

可以给加的定义贴出来学习一下吗,刚接触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给加的定义贴出来学习一下吗,刚接触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学习一下
...

打开tech lef在开头就会有,找一下tech lef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