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的大写锁定键的问题

楼主(2024-08-08):
请问大家,CapsLock键打开的时候,快捷键不听使唤了,关闭正常,如何取消CapsLock的影响,有没有相关的设置呢?

网友A:
CapsLock键打开的时候不是不听使唤了,而是大写A相当于shift+a,你此时小写的快捷键就变成+shift的了

网友:
关掉软件或者虚拟机,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sLock键打开的时候不是不听使唤了,而是大写A相当于shift+a,你此时小写的快捷键就变成+shift的了 ...

这个肯定了解,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使快捷键完全不受大写锁定键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了解,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使快捷键完全不受大写锁定键的影响 ...

那就试试大写小写的快捷键都设置一下

网友(2024-11-20):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