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cts optimization优化阶段器件数量变小 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2024-08-08):
占用率从67.63%降到了66.09%,器件数量也减少了,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一般不应该是为了优化hold time插入大量的buf,增加器件数量和占用率吗,为什么现在还减少了

网友A:
这很正常呀,删掉non-critical path上的单元+sizing down就可以了,log上不是说了是 "Area Reclaim optimiz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呀,删掉non-critical path上的单元+sizing down就可以了,log上不是说了是 "Area Reclaim optimiz ...

嗯...没太理解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刚刚接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没太理解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刚刚接触,

正常的,opt是多方面的,上面这位大哥意思就是这个阶段工具在优化面积,利用率就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opt是多方面的,上面这位大哥意思就是这个阶段工具在优化面积,利用率就会降低
...

唔 简单理解就是,工具在保证时序的同时,替换或减少了器件来优化了面积吗,是这样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唔 简单理解就是,工具在保证时序的同时,替换或减少了器件来优化了面积吗,是这样子吗 ...

是的,我感觉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