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前辈,这种结构的LDO是怎么补偿的呢

楼主(2024-08-08):
(图片)

网友A:
你可以参考 书籍_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王忆,何乐年+著]+2012年
里面的零点极点追踪频率补偿方案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 书籍_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王忆,何乐年+著]+2012年
里面的零点极点追踪频率补偿方案章节 ...

多谢前辈,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