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给输入框绑定回车键

楼主(2024-08-08):
form里有个输入框和一个搜索按钮,怎么给这个输入框绑定回车键呢,焦点在输入框的时候按回车达到点击搜索按钮的效果,有函数吗?目前没找到这种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哎,加上callback在输入框按回车 我这边执行了form的callback,相当于点了form的OK
...

是的,我理解错了,那么实现这个只能把你想要实现的函数绑定在Form的callback上,在里面加上分支,当回车不需要触发真实的OK时,用hiSetCallbackStatus把Form的Callback状态设为nil。参考Cadence的Cadence User Interface SKILL Reference(6.1.7版本)里Forms一节的Programming Samples的第一个例子,当输入不满足时,回车不触发显示文件功能。

网友B:
如果输入框和搜索按钮相邻或者离得不远的话可以用tab和空格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框和搜索按钮相邻或者离得不远的话可以用tab和空格配合

不错的方法,两个组件是挨着的,tab一下就是按钮。但是感觉还是按一下回车键更符合搜索习惯,按两下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框和搜索按钮相邻或者离得不远的话可以用tab和空格配合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输入框的modifyCallback属性,每输入一个字符就调用一下函数,但是这样就会很卡,不知道skill有没有类似定时器的功能,每输入一个字符就开始倒计时1秒,一秒内有第二个字符输入就重新倒计时,直到倒计时结束才调用函数

网友A:
直接绑定到callback上呢,我用cadence的官方例子试了下,StringField的callback对回车就会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绑定到callback上呢,我用cadence的官方例子试了下,StringField的callback对回车就会响应。 ...

不行哎,加上callback在输入框按回车 我这边执行了form的callback,相当于点了form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理解错了,那么实现这个只能把你想要实现的函数绑定在Form的callback上,在里面加上分支,当回车 ...

感谢大佬,可用。试了他的例子hiSetCallbackStatus配合Form的unmapAfterCB属性可以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