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MMSIM151运行报错求助

楼主(2024-08-08):
系统:CentOS7

问题:安装MMSIM151且设置好bashrc之后,使用命令行跑spectre仿真,提示找不到可执行程序。
但是可以找到spectre启动路径,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要么安装高版本的 SPECTRE,要么  yum install -y compat-readline5-5.2-17.1.el6.i6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安装高版本的 SPECTRE,要么  yum install -y compat-readline5-5.2-17.1.el6.i686

软件包安装了,但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改用SPECTRE181就好了